海尔滚筒变频洗衣机EG7012B29W故障代码FA

楼主(2019-11-02):
根据故障代码FA提示,网购一拆机水位传感器更换故障不变,此电磁水位传感器与传统不一样,里面内置了14脚IC,更换不成功只能拆主板V98542回家维修,主板只有6根线供电输入12v,水位传感器5v供电,剩下1根R/T到变频板,另一根水位传感器频率检测SHW到主板,焊好5根线(没变频板那根空),嘴吹水位传感器输出频率是35k-46khz,测量单片机频率检测脚0.5k-3k不停变动,可能这是报警原因吧,没水压水位传感器输出电压2.2v频率46k非常稳定经过2电阻分压电压降为0.4v频率4k左右吧再由一个三极管放大(b是0.4v,c是0.8v,e是地满足共射放大要求),此三极管代码BR,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,谢谢。

网友A:
怎么就满足共射了。传感器没错,看来就是板子坏了,从接口到单片机也没几个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怎么就满足共射了。传感器没错,看来就是板子坏了,从接口到单片机也没几个件。 ...

感谢师傅的回复,用高频响钳形表再次测量水位传感器输出频率42.5khz,吹气后频率可以降低到35khz而且非常稳定,单片机频率检测脚与水位传感器频率输出脚一样也稳定,放大三极管b极电压是~0.04v,放大后c极电压是~0.2v,经电阻降为0.1v进入单片机检测脚,基本确定频率和电压正常,最可能单片机损坏,已经打算更换主板。

网友B(2019-12-13):
引用 楼主:
感谢师傅的回复,用高频响钳形表再次测量水位传感器输出频率42.5khz,吹气后频率可以降低到35khz而且非常 ...

后来修好了没有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后来修好了没有?

客户不修了。

网友(2020-08-02):
一句用户不修了,忙活了半天白瞎了,心里拔凉拔凉的

网友:
肯定是闲贵了

网友(2022-11-20):
先报价格范围再维修很关键

网友(2023-05-29):
今天刚碰到这机型,开始FC1/FC2,怀疑程序问题,换显示板后偶尔正常,偶尔出现FA,现考虑换水位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