投影清尘换的新的灯泡,出现局部模糊的问题

楼主(2019-11-03):
投影清尘换的新的灯泡,出现局部模糊的问题,请大家分析一下

楼主:
头换灯泡以前投影机正常的,只是暗

网友:
你手脚不干净

网友:
切底清理光路看看,不行就换液晶片(3片)

网友:
是否是短焦机器,一般镜头问题概率大。检查方向,晶体到镜头部分。其他的就不用检查了。

网友:
有些短焦投影机的外镜头保护玻璃是有镀膜的,擦的时候只能轻轻擦,否则会把镀膜破坏掉,就会成这个样子。这几年投影机维修当中亲身遇到过。

网友(2019-12-03):
DLP还是LCD的都不说一下,如何帮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