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转把的小知识

楼主(2019-11-03):
麻烦问一下各位大师

正常情况下,转动转把,用万用表测量转把,绿黑线之间电压有0.8到4v的电压变化。

如果在确认电机损坏的情况下,用万用表测量转把,绿黑线之间电压有0.8到4v的电压变化吗?

网友:
有变化,转把只针对控制器 不针对电机。

网友:
控制盒输出5V供给转把,转把的输出是变化的,这个变化的电压反馈给控制盒输出驱动电机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指点,明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