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海尔滚筒变频洗衣机转速慢的问题

楼主(2019-11-06):
那位师傅帮忙看看一台海尔滚筒变频洗衣机 XQG50-BK9866 转速慢 时间数字不变化 没有故障代码 单脱水的时候也是这样 排水过后只是左右来回转动,刚要开始加速又慢下来。
时间数字一直保持在11 没有变化 好像是筒内衣服不平衡的状态。那位师傅碰到过同样的问题请指教 到底是控制板还是变频驱动板的问题? 谢谢

网友:
这个可能是正常的哟,昨天我遇到一个LG的滚筒就是一样的,时间在6分钟停起不走,过了很长时间才进入脱水正常速度。

网友:
观察多久了?

网友:
十几分钟还不起高速,考虑不平衡或超重,还不行空转试一下,再不行就是驱动板故障

楼主:
在空桶状态下试了十分钟左右 还是速度上不来 还没有确定是什么问题 考虑换板

网友:
估计多数是电机上的霍尔小板的问题..

网友:
换驱动板

网友:
本人海尔售后

网友:
0024000133C变频板

网友:
听9楼德应该没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