格兰士电磁炉ch2114k怪故障求助

楼主(2019-11-06):
插电,哔一下,显示8888,所有键按了无反应,18V5v正常。乱摸显示板反面多次,可能有一次可开机。水洗过板,换过555片,均无效。换过2脚8M晶振(原3脚8M),显示乱,更差。感应弹簧也挺好少锈。无招了。
可能4051坏么?或贴片电容坏?有前辈指点么?

网友:
乱摸好?补焊试试?

网友:
检查每个按键,电容或者二极管漏电了

网友:
换板吧,淘宝里应该有

网友:
换板简单的多。

网友:
数字表黑接地,直流电压档测每个触摸上的电压、频率(数字表要有频率档)可发现是哪个引起问题的。另数码管、LED灯先更换最好(怕反向有漏电的)。

网友:
换板吧,更直接

网友:
好像问题不大。换回原晶振,上电,按说明书先按开机键再按其他功能键试试看。

网友:
还是复位不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