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刷电机换控制器要选择60度的还是120度

楼主(2019-11-07):
无刷电机电动车在换控制器时,需要知道电机是60度还是120度吗,如何识别是60度还是120度电机,望知道的大师指导一下。谢谢。

网友A:
不用直接换就行,都是只能的控制室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用直接换就行,都是只能的控制室

师傅说的是智能控制器吗

网友:
控制器相位需要跟电机匹配、

网友B:
自动识别的,控制器有一个学习功能,学习成功就匹配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自动识别的,控制器有一个学习功能,学习成功就匹配好了

你好,不打开电机,有什么方法识别电机是6度还是120度啊

网友:
看原来坏的控制器上面有的

网友:
如果是正品电动车还是建议你更换原装的,至于电角度是多少,一般原车控制器上都会标明的,看控制器的标签就知道了。

网友C:
现在市面上不少维修的都给你更换智能双模控制器,这个换起来简单,有的时候原控制器是好的,是电机霍尔坏了,他换这个也能解决问题,一般双模的可以不接霍尔的。所以在更换这个的时候,如果电机角度不对接上霍尔反而不能走,所以维修师傅们一般就不接电机霍尔了,但有的车不接霍尔线电动车在起步时会有杂音,加不起速度,要缓加让车子跑起来后才可正常加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现在市面上不少维修的都给你更换智能双模控制器,这个换起来简单,有的时候原控制器是好的,是电机霍尔坏了 ...

谢谢师傅的回答,另外在请教一个问题,昨天帮人换了一组48伏的电瓶,拆下来后发现有三个电瓶是好的,只有一个是坏了的,测电压只有10伏,其余三只都是13点多伏,我想问问是不是可以单独对这只电瓶用14伏的电压充电,然后再跟那三个电瓶串联使用。或如何修复这只电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