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液晶检修] 家里两台液晶电视同事出问题,我以前做过电脑维修

楼主(2019-11-07):
这太TCL王牌,型号L42E4350-3D,也是花屏,出现那种绿点的花,有没有见过的,直接上图,只要不是屏坏了我就修,要是有高手指点我自己也可以弄一下,之前修电脑的装备还在,示波器,万用表,电烙铁

网友:
不知所云。

网友:
清理屏线一下。。

网友:
节目这么多,偏要拍这晚上内街的图片上就算了,还专门拍个黑白色的旧上海。让大伙看啥?

网友:
这机型逻辑板通病,换上就好!

网友:
这个疑似是屏线接触不良

楼主:
你没看到那绿色的部分吗,麻点一样的绿色连成一小片一样的

网友:
先清屏线,不行多数是逻辑板

网友:
那就动用你的装备测量电压,各点波形来判断故障所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