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液晶检修] 求好心人帮忙!

楼主(2019-11-08):
创电视32E550D,开机一切正常,5分钟后黑屏,有伴音,屏幕用手电照有图像,关机重启问题依旧。

楼主:
背光灭了以后,电压从45掉到24

网友:
背光坏了,上点灯仪

网友:
咁簡單的問題,換燈條啊 大佬 ......

网友:
外接灯条试试看看5分钟灭不灭

网友:
在屏后面点个强光灯就可以

网友:
不用请教了 灯条的问题

网友:
外接灯条试?

网友:
换灯条板,,,,

网友:
换灯条是技术活

网友:
不用再想了,果断拆屏换灯条或灯珠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背光灭了以后,电压从45掉到24

这故障属于背光问题,板子背光驱动部分或屏内部灯条坏。具体的得检查才能确定,估计的话灯条可能性大些。

网友:
外接灯条试试

网友:
换背光系统吧。

网友:
背光电路问题。

网友:
就想问一下,楼主敢不敢拆屏幕?拆了屏幕能不能修背光及电路?

网友:
外接灯条试机..一清二楚

网友:
不是搞家维的,奉劝还是不要换灯条为好。

网友:
灯条问题,

网友:
检查背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