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入门] 如何在并联电路中检测短路

楼主(2019-11-08):
   现有编号1—10个电阻,电容,二极管等元件并联在一条线路,其中一个元件短路,表面无任何损坏特征,求教大神,如何在不拆元件的情况下,检测出短路的元件?

网友A:
这得用到高等数学。军用级别的微欧计、微波发生器、超大电流电源、微微伏计等等军工级别的仪器。
想都累,你他奶就不会1/2分断检测法?
想学烧鸡---------就购入维修电源、红外光温显仪、便宜点的焊油、松香也行!

网友B:
论坛用烧鸡大法的师傅最多

网友:
化整为零。

网友:
热成像试试

网友:
不会别的方法,只会怀疑那个,就断开测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论坛用烧鸡大法的师傅最多

用烧鸡大法,测到四个二极管都烫的不得了,这是四个都短路的意思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得用到高等数学。军用级别的微欧计、微波发生器、超大电流电源、微微伏计等等军工级别的仪器。
想都累, ...

膜拜一波先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用烧鸡大法,测到四个二极管都烫的不得了,这是四个都短路的意思?

这种情况把电源极性换一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用烧鸡大法,测到四个二极管都烫的不得了,这是四个都短路的意思?

后面有短路。用热成像,并联线路上每个器件加电压,照一照应该能看到电流的路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