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RM5516GNE4和44R273A压缩机参数,是多少匹的?怎样从型号看参数呢

楼主(2019-11-09):
网上查不到参数,请问怎样从压缩机型号看参数呢

网友(2020-01-04):
RM5516GNE4,从网上查到的现有资料来看,大致适用于1.5匹左右的机器,13330btu/h换算过来是3.9kw
ww w.airmarts.com/compressor.html
44R273A,排量19.1cc,标称制冷量3135W
ww w.rechi.com/gb/webProductsGB.do?method=getCompresso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