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功放对比数字功放

楼主(2019-11-10):
从声音效果来讲,模拟功放对比数字功放,哪个更好些?

网友:
没法比,
100多的模拟功放会比几千的数字功放好

几百的数字功放能比上万的模拟功放好

网友:
不拿钱做基准没法比。
过百万的模拟与过百元的数字比对有何意义!
过百万的数字与数百的模拟对比有有意义吗?
音乐素养有基础的与有钱没素养的又有何对比?
以上是说玩的,别较真。
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就会有不同的选择。
就象有的人很爱国,但会选择苹果手机。原因很简单,没那么多流氓软件。但最流氓的确存在于苹果。

网友:
只能从理论上讲一下,不保证准确
模拟功放在传统的发烧友中比较认可,因为采用的是音频放大,如能在放大过程中尽量保证波形不失真,而还原出来的声音也更接近原声(波形)。
数字功放是把声音进行A/D转换,变为数字信号PWM波形放大,最后再通过低通滤波还原出音频。现在的技术已较成熟,在采样率足够高的情况下,最后还原出来的声波还是非常好的。数字功放因为工作在开关状态,效率高,发热少,而且能有效克服模拟功放的交越失真。
综上所述,现在的数字功放已经非常好了,和模拟功放比较理论音质会更好,至于听感,那就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了。

网友A:
甲类模拟功放失真最小音质最好,效率最低,D类功放效率很高,普通人耳真的难以听出什么失真之类的效果,除非上示波器估计才能看出波形的少许区别

网友:
不就听个响吗?钱多买高价的,肯定好,钱少几十一样听,说真的我经常修这些东西,真听不出来啥区别,人家价高的就说确实不一般,人家听着也高兴,事实满足人家虚荣心就行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甲类模拟功放失真最小音质最好,效率最低,D类功放效率很高,普通人耳真的难以听出什么失真之类的效果,除 ...

失真最少的功放卖价并不高。最能要高价的是失真大的胆功放

楼主:
据说,数字功放,低频不好,中频和高频好的过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失真最少的功放卖价并不高。最能要高价的是失真大的胆功放。

是啊,好听耐听不是看示波器波形失真度有多少,而是人耳的喜好音色音调,据说胆功放好听主要是胆管的结构,内阻较大,属于高压小电流器件,软失真的波形人耳比较喜欢听吧,一个是供电电压较高,动态范围足够宽,再者也有输出牛的音色调节作用,还有少许人们怀旧作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