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关于内外机连接铜管选择多大的问题

楼主(2019-11-11):
   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了!不知道选择多大的管(知道最小标准,但是不知道管路长了该不该加大)
    一台40KW制冷量的精密空调(R22),压缩机是谷轮zr144系列的(按照谷轮的算法应该是144/12=12匹*3KW=36千瓦制冷量)
   压缩机在室内机里,所以压缩机排气出来就是到外机的接头(管径是22的),也是内外机连接的粗管。
   内机回液管是16的接口,压缩机排气到外机,散热后,回内机,进储液罐,过过滤器,膨胀阀!
   其实就是跟家用空调开制热模式差不多!

   厂家给的建议是管路如果超过20米以上建议加大一号内外机的连接管管径!但是各个厂家也是各种说法,其实这个事也好解决,但是我们也是考虑成本和施工难度,所以不想加大管径,又怕有问题! 记得上次参加一个台达的培训,人家的高级工程师说尽量不要加大管径,因为冷媒在管子里流动要有一定的速度的,加大管径会导致速度降低,也会有一些问题!

楼主:
我前几天装的一个5匹空调,一共加了8公斤的氟, 30多米管,

网友A:
5匹30米管加8公斤?液管是9个的还是12个的?氟是22的还是32的?

网友B:
那机器挂了吗?你是总共加8公斤还是追8公斤,说清楚

网友C:
其实,您没有搞明白整个的原理。36kw相当于12000BTU,也就是1冷吨制冷量,管道的粗细是由压机的制冷能力决定的,16mm就是这个压机标准的液管直径,22mm也就是回气管直径。冷酶是和油溶解在一起,以不同的的速度,在各个管道中流动,这是有标准的。
这是台在冬季制冷的机器,其实主机放制在室内,是很不恰当的。楼主更应该知晓冬季制冷的控制,就是增加冷酶,让压机的排气压力升高,以达到一个好的压力差。没有一定的压力差,就没有膨胀阀的压降,整个系统就达不到效率。还有一个控制排气的阀门,这个阀门控制室外风扇,我说的是冬季的制冷空调。

网友:
谢谢分享维修经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5匹30米管加8公斤?液管是9个的还是12个的?氟是22的还是32的?

管是16/22的,大概30多米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机器挂了吗?你是总共加8公斤还是追8公斤,说清楚

产品铭牌写的是额定加3.2公斤,(系统本身是带氟的,具体多少不清楚,应该是额定的量)  我又加了将近5公斤,是一点一点加进去的,加到低压4.5,压缩机吸气管,比较凉了(日立压机,中间凉,两头热)。加的感觉差不多了才发现居然加了快5公斤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其实,您没有搞明白整个的原理。36kw相当于12000BTU,也就是1冷吨制冷量,管道的粗细是由压机的制冷能力决定 ...

这个是机房用的空调,机房冬天也是很热的,不开空调能到40度!
我其实是想知道连接管长了,用不用加大管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