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液晶检修] 海信RSAG7.820.4543(oz9902cgn16脚),黑屏,求指教。

楼主(2019-11-12):
海信RSAG7.820.4543(oz9902cgn16脚)。有时开机背光可以正常点亮,过一段时间(长则几小时短则几分钟)黑屏有声音。黑屏前背光闪烁。
背光闪烁时从主板送来的DlM(背光亮度调节)电压不稳定。

网友:
那就换灯条

网友A:
查一下背光电路,特别是电容

网友B:
查背光控制电路、背光电路、灯条。用排除法检查,先断开从主板送来的背光控制线,直接接入3-5v电压至背光控制输入端,能否启动点亮背光。如能,查主板背光控制电路,不能,查背光电路和灯条。

网友:
背光闪烁时把从主板送来的DlM(背光亮度调节)脚去掉,看DIM电压不稳定不?不就能确定是背光还是背光电路的事了么?

网友:
背光控制端虚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查一下背光电路,特别是电容

谢谢指点。查了不是控制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查背光控制电路、背光电路、灯条。用排除法检查,先断开从主板送来的背光控制线,直接接入3-5v电压至背光 ...

用5V接入背光控制可以点亮背光,也闪屏并且黑屏。现在接回原电路背光又点亮了。在黑屏下短路或断开OZ9902的过压,过流保护背光都不亮:'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OZ9902CGN引脚功能:
管脚        符号                功能描述

主板数据错了,会出现我碰到的这种现象吗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主板数据错了,会出现我碰到的这种现象吗?

       常规下(不考虑不公开的背后量子电力传送手段),不会,主板数据错,它只会处于1或0状态下,是不会引起电压波动的,电压波动是硬件问题。
       按你描述的,极有可能为恒流板背光亮度控制回路,主板背光控制回路以及主板背光控制输出芯片出了问题。
       建议正常恢复至原来状态,待背光熄灭无图像有声音时立马测试背光亮度电压,背光开关电压,背光供电电压等的,如果在屏熄灭时,这三个电压依然正常,那么,故障点应当是在恒流板或灯管上,如果不正常,顺着查就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常规下(不考虑不公开的背后量子电力传送手段),不会,主板数据错,它只会处于1或0状态下,是不会 ...

昨天试机一下午和今天上午都正常。一直到下午才出现了两次背光闪烁黑屏。
背光变暗闪烁黑屏时1-8脚电压变化不大。16脚升到1.8V  13脚只有1V。其它脚为0V。帮忙分析一下6脚是个变化脚底于1.3V黑屏,闪屏时电压在1.6V。
正常时1-5V 2-12V 3-1.5V 4-5V 5-1V 6-2.0V 7-2.4V 8-0V
9-1.8V 10--0.3V 11-12V  12-0.13V 13-1.95V 14-0V  15-3V  16-0V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昨天试机一下午和今天上午都正常。一直到下午才出现了两次背光闪烁黑屏。
背光变暗闪烁黑屏时1-8脚电压变 ...

   没有图纸,没有芯片型号与参数,又没实物,别人哪知道每个脚多少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没有图纸,没有芯片型号与参数,又没实物,别人哪知道每个脚多少呀

已搞定。谢谢!

网友(2020-03-28):
楼主是怎么修好的?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

网友(2021-01-17):
怎么搞好的,谢谢

网友(2022-04-23):
明天会更好   怎么修好的,分享一下吧

网友E:
是啊,大家帮你分析,修好分享一下啊

网友:
请问咋修好的。

网友(2023-09-14):
引用 网友E:
是啊,大家帮你分析,修好分享一下啊

很可能是r724,725 ,500多k电阻漏电导致升压不够,楼主不厚道,不厚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