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还有救不,用着就这样了

楼主(2019-11-12):
电脑用着用着就这样了

网友:
有救……出钱

网友:
这样,咋样?。。。

网友:
没看到图,不怎么样

楼主:
就这样,玩着玩着就这样了,有时闪一闪的,重影

网友:
什么问题这个额啊/

网友:
还可以抢救一下,拔掉视频数据线看看显示器上电自检正常不?

网友A:
建议楼主把显示器搬到别的电脑上试试先。

这种情况也有可能不是显示器问题,而是你电脑的显示卡出现了问题。

网友:
不要轻易怀疑显示器坏,显卡,数据线,接口都可能会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楼主把显示器搬到别的电脑上试试先。

这种情况也有可能不是显示器问题,而是你电脑的显示卡出现了问 ...

不接主机也闪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