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金VRV12外机故障

楼主(2019-11-12):
新装的机器 初次上电后外机一直自检 正常不是12分钟内就结束了么

  外机电脑板H2P闪烁 H3P常亮 H8P闪烁

     各位前辈能说说是什么原因吗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膜拜!

网友:
你先上电外机后马上按一下复位键,试一下行不行?
如果不行的话就再断电,然后重新上电,然后按复位键五秒钟以上松开,再等12分钟,看一下

网友A:
如果是老的线控器,你看一下所有的线控右上角有没有三角符号在闪?

楼主:
谢谢 明天我去试试 检查出毛病后我会在最后做出解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老的线控器,你看一下所有的线控右上角有没有三角符号在闪?

没有三角符号闪烁  是BRC1E631线控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有三角符号闪烁  是BRC1E631线控器

这种情况,以前遇到过的。断电三分钟后再上电复位,有次断电一晚上,第二天上电好了

楼主:
嗯 明天再去检修 谢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嗯 明天再去检修 谢谢

实在搞不定的话,你就长按15秒恢复出厂模式

网友:
初次上电必须十二小时以上,电热让加热压缩机。

网友:
线路问题多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