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NJ-VE108电饭煲维修求助

楼主(2019-11-12):
一台三菱NJ-VE108电饭煲110V电源插到220V上了,经查压敏电阻和R101电阻炸了,现在不知道压敏电阻型号和电阻阻值,有没有人知道的能否告知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知道也不能用原来的呀毕竟是110V,不如用220V的压敏参数代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知道也不能用原来的呀毕竟是110V,不如用220V的压敏参数代替

有220转110V电源

楼主:
C:\Users\nhua\Desktop\照片

网友B:
知道电压居然不知道压敏电阻型号?

网友:
压敏电阻主要用于在电路承受过压时进行电压钳位,吸收多余的电流以保护敏感器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知道电压居然不知道压敏电阻型号?

压敏电阻被炸的就剩二脚了,看不到型号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压敏电阻被炸的就剩二脚了,看不到型号

老表,你很懒

110V日本象印电饭煲插220上,求压敏电阻型号
https://www.jdwx.info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623395
(出处: 家电维修论坛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老表,你很懒

110V日本象印电饭煲插220上,求压敏电阻型号

压敏电阻准备买7d221,还有个r101的阻值不知道多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