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漏难道不能用8的铜管?

楼主(2019-11-12):
今日接到一个160L的两门冰箱内漏!开背换了8的铜管跟原机一样的圈数!开7档急冻正常就是保鲜就冰一点点都是水!没有霜!不停机!开机10小时!

网友:
用8的铜管,必须多一两圈!还得敲扁,更好贴背

网友A:
六个的好弯又便宜,八个的效果更好就是要处理好细节。

网友:
你那是8个铜管与后背铝皮没有接触好,可以用铝胶带贴满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六个的好弯又便宜,八个的效果更好就是要处理好细节。

请教一下,用6的铜管圈数怎么算呢?记得以前电冰箱维修都是用8的铜管,这十来年一直在做工程管理,水平跟不上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教一下,用6的铜管圈数怎么算呢?记得以前电冰箱维修都是用8的铜管,这十来年一直在做工程管理,水平跟 ...

不管是用6毫米还是用8毫米。多加两圈就可以的。因为我们的做工不如原厂的贴的紧实。还要把管子捶扁。再贴上铝箔。想要效果不好都难呀。最近修了几台,都是用8毫米的铝管。效果相当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