音量自动调零

楼主(2019-11-13):
爱浪DT2000功放,修好小问题试机,用VCD机直接输入却提示“自动失真限制”,音量自动调零。后来再加个超级解码座DD988接好输入输出,功放显示板显示能检测到信号输入,一开始有声音,很快就没声音了。“自动失真限制”是什么鬼?

网友A:
是不是现在的VCD输出的电平不合适;调到AUX输入上看下;现在的VCD和以前那种CD输出的电平不一样的;VCD和CD不是一个级别的.感觉和输入过载类似.以前修过一台机器;当时有5种输入方式;CD 线路;磁带;LD 还有个什么忘了;每个输入要求电平不一样;有的插上音量开完声音也不大;有的插上会输入过载;说到底是各通道的放大倍数不一样;你可以试下

网友:
看到你的负载只接一桩 组,你接两个声道试试,是不是有一个声道有问题保护

网友:
有VCD的接口为什么要插到CD的接口?

网友:
信号DB过大,自动保护,你换个孔试试,信号源是什么就插什么,里面有识别电路,与输入是匹配的!

网友:
也许是音频输入不匹配

网友:
国产机就是画蛇添足

网友:
现在还有人用VCD机?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现在的VCD输出的电平不合适;调到AUX输入上看下;现在的VCD和以前那种CD输出的电平不一样的;VCD和CD ...

好的,我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