空调无氟电磁阀能换向吗

楼主(2019-11-13):
今天修了一台2匹空调,机组内一点没有氟,开机运转,高压管吸气,低压管排气,微排,
电磁阀送电,有吸合声,但排气还是低压口,吸气还是高压口,
请问,压缩机没有氟利昂的情况下,是不是电磁阀得电,但是不会换向?

网友:
压差阀,美牙处于任意状态。

网友:
四通阀坏了

网友:
是的。你稍微加点制冷剂,或者吸点空气试试看呢,

网友:
有氟才会有压力差,推动阀体内活塞完成换向。

网友:
不能行,得有压力才能转换

网友:
加点F进去试下

网友:
空调四通阀换向必须系统有压力才行

网友:
电磁线圈产生的那个力不足以推动阀体移动去换向,还需要高低压的压力差去推动。你可以这样去理解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