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主机做系统问题求助

楼主(2019-11-14):
联想新主机,主板IB250MH,原机是自带win10系统,500G机械硬盘,主板上还插有一个16G固态硬盘,用户用wen10系统不习惯,所用软件还有不支持win10系统的,要求安装win7系统,这型号的联想有硬盘写保护,进入PE后把原系统盘格式化,还是装不了,只好外加一个硬盘安装,win7安装了,才知道这型号的主机只能安装win10,安装wen7后好多硬件不支持,连鼠标都不能用,必须再回到win10,否则主机不能用了,可是怎么安装也是能进PE,能复制安装包到C盘,但是重启后不能进行安装,黑屏白字(英文),求大师或者联想售后师傅指点。

网友:
这主板完全可以安装win7,只是一般的win7缺少NVMe和USB3.0驱动!另外原机自带win10系统,重新安装必须删除原系统盘所有分区

网友:
那个16G的固态 是做什么的?尝试 拿掉 固态 重新分区安装系统 应该没问题 最好是致电官方客服 咨询后在安装

楼主:
谢谢师傅,那个16G固态应该是放系统的

网友:
英特尔8代处理器开始已经不完美支持win7了,别浪费时间了

网友:
你这台机器的主板是B250芯片组的话,应当处理器是6或者7带的英特尔i系列处理器,大概率还是可以支持Win7的。

你需要搞明白板载的16G固态是做什么用的。通常这个固态不应该用作系统盘。因为从Win7开始,仅安装操作系统本身就需要超过16G的空间了,Win10安装好后更是需要30G左右的空间。这点儿磁盘空间根本放不下操作系统的文件,更别提运行了。这个16G的空间更可能是系统后续用作加速或者类似于Intel傲腾加速盘一类的东西(你可以理解为一块比内存速度慢,但比磁盘速度快的空间,用来当做一个高级别的运行缓存)。

6代或7代的处理器配套主板正好处在Win7支持的边界上,有些官方支持,有些则不支持,是否支持要看官方有没有提供这个主板在Win7下的驱动程序。所以正确的安装方法是,下载一个官方Win7的安装镜像,使用光驱或U盘启动该镜像,看是否能查找到硬盘,如果能认出硬盘,则正常对磁盘分区、安装,进入系统后查看USB3.0接口是否能运作。若U3口可以正常工作,则皆大欢喜。

若在安装程序中连硬盘都找不到,最佳办法是找到该主板的生产方,去他们的网站下载该主板的磁盘控制器驱动程序,一起放在系统盘中再启动,回到安装程序,扫描不出硬盘时,点击加载第三方驱动程序,加载磁盘控制器驱动,应当就能找到硬盘了。

若安装好后USB3.0接口无法使用,则同上,先去主板提供方找到USB3.0控制器驱动,事先复制到安装盘,(如主板还有USB2.0或者光驱,或者你手里有能够启动到PE、且可以识别到本机硬盘的启动盘,也可以从这些途径传送驱动文件)装好系统后暂时用P/S2接口键盘鼠标操作,安装U3驱动后重启即可。

若主板生产方未提供这些驱动,一样有办法,不同生产方一般使用的主控芯片有概率会一样,只要针对主控芯片的型号(可记录硬件的ID来查找),找到该主控芯片的驱动,通常就可以通用在使用该主控的所有主板上。

楼主:
谢谢师傅的详细解答,我一会看看。

网友:
如果换了几个版本系统不行的话,就按我说的100%可以启动,UEFI+GPT+WIN10,应该知道吧,说到这个份上了

网友:
注意一下安装设置···应该没问题···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