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金多联机空调面板温度无法下调

楼主(2019-11-14):
由于在酒店遇到大金多联机空调面板在制热模式28度,温度往下调调不了,被锁住一样,但是温度可以往上调,还望各位懂得大金空调的大神指点一下迷津

网友:
下调的按键坏掉了

网友:
基本是↓摁键不良或其线路梅朽及数据出错。

楼主:
面板没问题,就是误按了模式加下键才导致温度无法下调

楼主:
要重新设定,还需很懂大金空调系统才会操作

网友A:
长按左➕模式健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长按左➕模式健试试

你有试过成功解锁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长按左➕模式健试试

多谢这位师傅,不懂的多请教还是没错滴

网友:
这种面板可以锁温度。

网友:
被设置了,需要解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