冰箱气液分离器有水分造成的冰堵如何处理

楼主(2019-11-15):
一台海尔BCD-195KTX冰箱,不制冷,检查发现制冷剂泄漏。高低压分别打压发现低压漏,仔细检查发现冷冻室内铝管上有沙眼到使制冷剂泄漏。割去这段管子,重新接好,保压一天正常后抽空加氟,出现冰堵。分别对高低压部分重新干燥处理,再加氟,发现加氟略少时正常,就是达到停机的时间太长,再加就出现冰堵。现怀疑是气液分离器中存有水分导至的冰堵,不知道该如何处理?是不是必须开背换掉或摘除气液分离器才行?有没有简单点的办法除去这个小东西里的水分?请高手指点一二。

网友:
开背换掉或摘除气液分离器可以的,如冰堵问题是在气液分离器用烘烤试试

网友:
毛细管断开烤过滤器

网友:
我的处理方法就是直接去掉不要。

网友A:
气液分离器(筒)里面很容易储存水分,碰到严重和顽固性的冰堵,应该摘除不要它。

网友:
不开背的情况下,把冰箱倒转过来(目的是倒转气液分离器)然后,然后用管路清洗剂和高压气压冲洗,即可把气液分离器的液体排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气液分离器(筒)里面很容易储存水分,碰到严重和顽固性的冰堵,应该摘除不要它。 ...

摘除它 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?

网友:
把汽液分离器拿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听过烤气液分离器的,可不要烤呀,不要行割下排空也行不要烤。
在稍微缺氟状态下不冰堵,在氟量正好的情 ...

不是高压或低压过高保护。此时压缩机还在运转,就是不制冷了。高压管也不热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