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液晶检修] tcl液晶电视开机亮了一下变黑屏

楼主(2019-11-15):
今天接修一台TCL42寸液晶电视。开机亮一下变黑屏。买了一块背光板换上,故障依旧。断开灯条,还是一样。115v一闪没有了。
各位大神。有这方便案例,指点一下。
感谢!

网友A:
保护了,从新买一块背光板换上,现在t b 上背光板不好好多

网友:
换恒流板呗

网友:
保护了,质量不太好,从新买一块背光板换上,还是不行换主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保护了,从新买一块背光板换上,现在t b 上背光板不好好多

不要误导人家,我一般都是换主板搞定

网友:
换电视百分之百好!

网友:
楼上的哥们真孬!

网友:
一般都换主板。。。。

网友:
买到差板了

网友:
你怎么不考虑到灯条的问题呢?没有经验吗?

网友B:
怎么没人说屏有问题保护呢?

网友:
原理不清楚,多花冤枉钱!

网友:
一件一件的换,余下外壳

网友:
检灯条楂恒流板!

网友:
师傅多了墨不正

网友C:
你为什么不查下灯条呢?????????????

网友:
买到次板了,现在好多的次板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为什么不查下灯条呢?????????????

断开灯条,测试电压也是一闪都没有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怎么没人说屏有问题保护呢?

开机闪一下,无背光。用手电照有图像,有声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