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VFD007M21A变频器/220V-0.75kw不通电

楼主(2019-11-16):
故障不通电拆开发现一绿色充电或限流电阻烧断,阻值已看不清,有师傅知道什么型号吗可用什么代替,谢谢!

网友A:
这个电阻是给继电器供电端的不啊
如果是的话应该是限流电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阻是给继电器供电端的不啊
如果是的话应该是限流电阻

是的,不知道阻值咋配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的,不知道阻值咋配?

100欧就可以

网友:
知道O也不一定修好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00欧就可以

多少瓦,谢谢

网友A:
一个继电器2W100欧够了感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个继电器2W100欧够了感觉

好的我试试,谢谢你

网友:
是2w的,120Ω电阻。

网友:
是的,不知道阻值咋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