爱普生打印机更换喷头后偏色处理方法。

楼主(2019-11-16):
爱普生打印机更换喷头后偏色,询问卖家无法解决,最后经过一番摸索,找到了解决办法:

记住最后一点,也很重要:最后点确定修改之后要关闭打印机再次开机,数据才会保存在打印机里面。

楼主:
更换喷头一定要先断电,因为排线很短,断电后不要用镊子夹排线的金属部分,否则机子里面的残余电量会损坏主板,这可是前车之鉴。

网友:
多谢分享实战经验。

网友:
R230 这个打印机也够老的了,由于是 USB 1.1 速度慢,效果还是不错的

网友:
第一次知道有这功能的。现在的打印机偏色一般是打印头问题,清冼后不行,就只有换头了。

网友:
说的有道理,顶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