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相异步电动机求助

楼主(2019-11-17):
小弟修电机是跟师傅学的。没看过书。单相电机绕线后一般都是尾结尾。两个头拉出来。今天遇到一个头接尾的。好奇问一下各位大师绕好后改成尾结**不行?

网友:
单相电机,几极的?

网友:
几级的?多少槽,跨距是几

楼主:
单相双值电容异步电动机。两极24槽。第一次遇到头接尾的电机。不知道区别在哪里。

网友A:
首接首,尾接尾,反串联,显极电机,几极电机一目了然。
首尾相接,顺串联,隐极电机,看着是两极电机其实是四极电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首接首,尾接尾,反串联,显极电机,几极电机一目了然。
首尾相接,顺串联,隐极电机,看着是两极电机其实 ...

正解,隐极电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接首,尾接尾,反串联,显极电机,几极电机一目了然。
首尾相接,顺串联,隐极电机,看着是两极电机其实 ...

多谢解答!首尾相接那为什么离芯开关用的是两极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多谢解答!首尾相接那为什么离芯开关用的是两极?

离心开关不分极性,只管断通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多谢解答!首尾相接那为什么离芯开关用的是两极?

离心开关就是实现主副绕组的通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