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液晶检修] [液晶检修] 师傅们看下这个是液晶屏问题吗?

楼主(2019-11-17):
请师傅们看看是液晶屏问题

网友:
路过,这个情况还真不知道

网友:
应该是液晶屏问题

网友:
主板的问题

网友:
应该不是屏幕,可能主板。测试一下看看效果

网友:
像是厂家自检里的……

网友:
屏的问题

网友:
没遇到过去

网友:
没遇到过这故障

网友:
点屏试一下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