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泊尔CYSB50YC17Q一100所有按健操作无效

楼主(2019-11-17):
通电鸡鸭肉类灯亮,其他菜单无法选择,取消键也无效。检测按键都能通断。供电有4.98v,Rel电压为0v,是否可断定操控板坏了?

网友:
从你的描述来看,建议你先检测按键等有无漏电,如果正常那就是控制电路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查所有LED有惊喜

网友:
这种面板出现按键失效,主要检查三点:一:按键  二:指示灯 三:显示屏。前提当然是要在电源板电压正常的状态下进行

网友:
楼上说完了,我不说了

楼主:
操控板问题,换新OK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