豆浆机打不碎豆子

楼主(2019-11-18):
一老式豆浆机,那种透明塑料杯体,故障是打不碎豆子,换了两个电机,两个刀片,还是打不碎,而且如果连续打几次,感觉越来越不行,一次比一比差,连续打了3次,第三次豆子有一半都是好好的,又把原来认为有问题电机,放在其他机子上,确一切正常,看来不是电机和刀片问题,那么反问过来。难道主板上问题?感觉程序没有问题啊,是不是打的时间次数少?    同样都是干豆模式,另一台机子30分钟左右,这台20分钟左右,但是可以完整的完成程序,

网友:
看看刀是否安装正确!

网友:
打的效果取决于刀片的转速,即电机的转速,转速慢了效果就差。建议查一下电机的供电电压和驱动电路。

网友:
供电肯定有问题

网友:
电压,电阻

网友:
应该是电路板问题

网友:
刀片是否装反了

网友:
刀头装反了吧。

网友:
所换的电机功率不够,或者转速不够,有些8000转,有些11000转

网友:
看一下刀锋利不,刀装反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