制冷制热压力都一样,在线等急

楼主(2019-11-27):
今天早上去修个空调,说不制热。然后开机我看了一下外机,听声音压缩机风机都运行正常。我想不会是没氟了吧。然后就把四通阀线拔下来准备充氟。把气绳拧上去,一看3.5 的压,感觉不对呀,我又把四通阀线插上去发现还是一样的。这我就郁闷了。然后我关机发现还是一样的压力,有点头大。问了一下伙计,把氟都放了。把连接管高压低压都拆下来试一下排气咋样?结果发现出气进气都很小,请问各位师傅,这是不是说明压缩机坏了。特别说明今年夏天刚换的压缩机

楼主:
制热制冷压力一样,加不进去氟,在线等急

今天早上去修个空调,说不制热。然后开机我看了一下外机,听声音压缩机风机都运行正常。我想不会是没氟了吧。然后就把四通阀线拔下来准备充氟。把气绳拧上去,一看3.5 的压,感觉不对呀,我又把四通阀线插上去发现还是一样的。这我就郁闷了。然后我关机发现还是一样的压力,有点头大。问了一下伙计,把氟都放了。把连接管高压低压都拆下来试一下排气咋样?结果发现出气进气都很小,请问各位师傅,这是不是说明压缩机坏了。特别说明今年夏天刚换的压缩机

网友A:
四通阀坏了,或者没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四通阀坏了,或者没电

四通阀上的电磁阀供电正常。为啥会判断四通阀坏了呢
对了,补充一点工艺口处貌似漏氟了。不知道跟漏氟有没有关系

网友B:
测一下压机电流是否真正运转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测一下压机电流是否真正运转?

我把风机线拔了,可以听到压缩机的声音。这个是个三皮空调
高压低压有进出气,就是很小

网友:
检漏,加氟。

网友C:
3.5的压 是MP KP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3.5的压 是MP KP

3.5的压是           MP

网友:
就是缺氟利昂的表现

网友:
是不是3相的压缩机在反转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