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两匹外机配海尔两匹柜机,试机各项参数

楼主(2019-11-27):
室外气温8°,室内气温11°,抽空定量加氟,开机运行半小时后,测量加氟口压力为1.3兆帕,压缩机电流7.1安,定频22氟,不开电加热,出风口温度低风温度32°,进风口11°,是不是室内温度太低了,感觉没有秋天室温高的时候开制热力度大,请教大家这些参数是否正常

楼主:
2楼你几个意思?

网友:
出风口温度差好几度

网友:
制热效率差!鉴定完毕。

网友:
匹配的机雪种量能准确吗?

网友:
压力低了,这个温度下压力恒定在2.0高风时、

楼主:
匹配的机器,雪种量是按照外机加的,肯定是有偏差,目前已经初步排除了气液分离器堵,单向阀失效,压缩机试过很多次收氟,都能十几秒收到负压,目前着重需要检查内机热交换器是否脏,氟量是否合适,以后会把结果一一报告

楼主:
试机过程中有一个细节,不小心把风叶关闭了,机器还在制热状态,此时过了几分钟没理他,看压力表竟然达到了期望的2兆帕,电流也上升到8个多,挡风板漏出来的风也非常热,接近期望的温度,之后又把挡风板恢复正常位置,压力,电流,温度就都下来了,都偏低了。

楼主:
今天拆开运行观察,气液分离器顶部结露,下部结霜,明显的滤网或者回油孔堵,根据周老说的,哪堵哪结霜,准备给他手术

网友:
坐等维修分享!

网友:
进风11度出风32度,你还想怎么样?

楼主:
把压缩机焊下来后,从气液分离器上面的孔用手电观察,铁滤网非常干净,但是有一层小水珠,类似油水混合的那种,维修就此打住,

楼主:
怀疑系统进水,估计我办不了,也办不利索,结合之前偶尔出现的高压不高,低压不低,间歇性出现,果断放弃

网友:
对,要敢于动手就能找到问题,找故障点最关健,楼主既然已找到了,离成功已不远了,却放弃了,有点可惜

楼主:
回复11楼,之前没有交代清楚,这个匹配的空调,不定时还会出现高压不高,低压不低的现象,之前外机六角螺丝都敞开放过一段时间,所以进水可能性比较大

楼主:
回复14楼,之前没有考虑过系统进水的方面,当焊下压缩机的时候,发现这个压缩机是三菱的,气液分离器下端通往压缩机机体有两根管子,和平时接触的不一样,平时的压缩机都是气液分离器下端只有一个管子通往压缩机,又试着把压缩机头朝下看看有多少油,发现排气口一滴油都不出来,倒是从气液分离器上面的回气口倒出不少机油,结合里面看到的干净滤网,和一层水珠,就放弃了

网友:
典型的缺少冷媒。被你这么一搞问题越弄越复杂。高压1.3mpa 电流7.1a明显偏低。储液罐结霜是因为低压过低加上外界气温低产生的。内风机风口关闭高压达到2mpa就像制冷把外风机出风口挡死了一样。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,储液罐内部积水是因为放冷媒太猛引起的凝露。唉,被你这么一修,机器元气大伤啊。不同机组匹配的确存在一些问题,一般只要相差不是特别大是完全可以使用的,顶多就是在极限工况下出现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回复14楼,之前没有考虑过系统进水的方面,当焊下压缩机的时候,发现这个压缩机是三菱的,气液分离器下端通 ...

双转子压缩机而已,排气口一般是倒不出来冷冻油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回复11楼,之前没有交代清楚,这个匹配的空调,不定时还会出现高压不高,低压不低的现象,之前外机六角螺丝 ...

机组有冷媒,机组运行低压只要不是负压都进不了水的。

楼主:
回复19楼,谢谢各位的回复,好在机器不是客户的,说出来不怕大家见笑,刚刚接触空调,想通过论坛慢慢把定频摸索一下,所以遇到问题机就有点两眼放光,只是自己有点毛手毛脚,逻辑可能还不够清晰,谢谢论坛的各位前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