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FDR一AX30

楼主(2019-11-28):
问一下大师们,索尼FDR一AX30白屏,有时闪屏,有时正常,屏幕显示E:61:30,是哪里的问题,谢谢

网友(2020-01-01):
成像传感器到主板之间的连线开裂了。

网友(2020-02-03):
索尼公司在各地有维修代收部,这样的情况收费在200多大洋左右,一般周内修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