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下制热排水问题

楼主(2019-12-02):
请教下各位师傅,坐标长沙,楼上空调制热时导致我家漏水,一台长虹1.5匹挂墙,一台奥克斯1.5匹放充气砖上,制热排水能在外机底部接排水管吗?还是最好装接水盘?看了下长虹空调外机底部有8,9个孔,谢谢各位回复的师傅,祝大家幸福安康!

网友A:
制热还排水?什么情况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制热还排水?什么情况?

内机制热,外机制冷,肯定流水!

网友:
让冷作工做一接水盘,下面留出水口,把化霜水引入管道,关键接水盘怎么安放,要现场考虑。

网友:
要外机化霜水不乱流,放个水槽最安稳,外机上直接接不可靠

网友:
空调制热时外机的化霜水排水问题,用专用的接水盘解决比较方便

网友:
把原机子配来的排水接头安装到外籍底部的排水孔上面,用管子把水引到合适的地方就行了。外机内部的底盘已经刻画有排水通道。你看到的其他的孔是不会有水流出来的,你只要看到有水拍出来的那个孔,把接水口按上去就行了。原来机子设计的时候就考虑有外机的排水问题,只是安装人员安装的时候都是只考虑夏季制冷,所以,一般都不会帮安装上去。

网友:
挂机一般只有一个排水孔

网友:
不锈钢接水盘,好点的,一劳永逸。我每年处理好多外机制热排水问题。

网友:
现在不锈钢接水盘已经普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