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路由器会突然瘫痪

楼主(2019-12-04):
一个单位有20几台路由器和许多交换机连接,以前网络比较正常,突然都不能上网了,把路由器WAN口进线直接插电脑可以正常上网,插到路由器WAN口,无线有限均不能上网,20多台路由器只有两台可以用,其他的一下子都不能用了,把一台新的路由器换上就好了,可是20多台为什么会一下子瘫痪了呢?求大师指点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交换机环线联接有问题

网友:
估计是IP地址冲突,同一时候坏那么多基本不可能

网友:
有一台出问题,会导致IP地址冲突。

曾经遇到过一次无线摄象头时好时坏,导致IP地址冲突,网络不定时掉线。

网友:
单位一般是绑定物理网卡和IP,不要设成动态的

楼主:
谢谢师傅们,单位是静态IP,每个路由器都有一个固定IP,把不能用的路由器拿到家庭使用,重新设置成宽带账户和密码的工作方式,可以正常使用,说明路由器硬件没问题。

网友:
查交换机状态描述文件分析

网友:
IP冲突的问题大点

网友:
很可能是环线冲突了,我碰到过好几次

网友(2020-01-09):
你需要画出单位的接线图、说清全网的IP分配策略,才好判断原因。

但通常用着用着忽然全部断,大概率考虑网内有各类冲突。例如环路,例如地址冲突,例如不守规矩的用户冒充了网关等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