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机化霜不彻底

楼主(2019-12-05):
5匹空调使用段时间外机就被冰都冻上什么原因?

网友:
缺一口气吧

楼主:
拔了四通阀没一会儿就一地的水!

网友:
再加点氟****、、、、

网友A:
温度调的太高了吧,工作时间长了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温度调的太高了吧,工作时间长了,

定时化霜的!跟设定温度有关系么?不懂什么原理

网友:
明显的缺少制冷剂!制冷剂不足的原因很重要,如果无法了解实际情况,建议保压确认系统没有泄漏,在抽空定量加制冷剂,还要计算液管长度,追加制冷剂。

网友B:
两器是否干净,不能忽略这简单情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两器是否干净,不能忽略这简单情况。

干净新买的二手空调!都是清洁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