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一个降压电路的怪象(欢迎讨论)

楼主(2019-12-05):
讨论:(1)图中的39V电压是如何产生的?
      (2)图中的场管的驱动电路有问题吗?

网友:
期待高手讲解.

网友A:
接地了?参考点呢?哪个地方39V说明白

网友:
不好意思,看错了,你下面写那行字,以为指向那个地方,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接地了?参考点呢?哪个地方39V说明白

看看图中的红表笔和黑表笔的测试就明白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看看图中的红表笔和黑表笔的测试就明白了。

BMR210下面的电感产生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接地了?参考点呢?哪个地方39V说明白

C2的正极与C1的负极之间有39V,比输入的24V电压还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接地了?参考点呢?哪个地方39V说明白

我以为是虚压,特意如图所示,加了4.7K电阻和LED串联(黄色的电流方向)电路,居然正常发光!

网友:
这是开关变压器反向和输入电源叠加的结果,峰值电压理论上是48V,被那个4148整流后,得到39V没毛病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接地了?参考点呢?哪个地方39V说明白

就是见到这个电路很奇特,所以让大家见识和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