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灾多难的格力变频故障修复记:显示E6故障维修

楼主(2019-12-06):
接上检测仪开机,显示E6,先测开关电源输出,几个输出电压都不正常,果断去扒拉稳压部分,测的光耦三极管基本正常,R129/101,R121/512电阻开路,更换后电压输出正常,上电测试,卧*!还是E6,测得通讯到CPU的电压都有跳变,这说明接受侧应该收不到信号,测的通讯电阻R131开路,换好后开机不在显E6,话音刚落,只见红灯跟着闪烁6下,停机,查资料为温度异常保护,查温度检测电路两个电阻R801/803/阻值15K欧开路,装上试机不再报温度异常保护。但是!但是!万万没想到啊!刚运行20秒不到,又报模块过流保护,测4374放大器四路输出都不正常,逐个测周边电阻发现,R610/611电阻已开路,仔细检查后又发现,三路放大输出到CPU之间的一个限流电阻R620开路,更换后上电测放大输出还不正常,换OPA4374后再上电测试,上路输出电压1.63左右正常了!维修到此结束!其实其中也走了不少弯路!谢谢大家支持!

网友:
楼主你真的好辛苦呀

网友:
谢谢你维修经验分享辛苦了。

网友:
分享了,只是那么多电阻开路,检查确实要头大了。

网友:
下了功夫

网友:
这块板是要搞事的节奏!

网友:
技术一流

网友:
好技术学习了!

网友:
跟电阻杠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