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匹美的空调制热时电流小

楼主(2019-12-07):
    今天天气晴朗,室外温度七八度左右,接修一台美的三匹吸顶机,反应说制热差,到地方了解情况,说是昨天制热还挺好的,今天效果就不行了,查看内机风速正常,过滤网不堵,测内机电加热也工作,但是电流只有3,4A多一点,机器标的电加热是1350W,觉得电流有点小,去检查外机,测高压16个左右。压缩机电路4.5A,太小了,明显不正常,但是摸了摸外热交冷度均匀,旁边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制热效果不错,压缩机电流都有14A,我把这台坏的四通阀线拔掉,然后测低压一直一个压左右,粗管很快外表发白,电流6A多点,然后关机,插上四通阀线再开制热,居然好了,电流在刚开机内风机工作后有12A左有,随着时间慢慢来到14A左右,压力也就16个多!我想问问师傅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,这会是哪一块故障?夏天制冷效果还算正常,前几天制热效果也可以的,是系统脏了?还是其他什么问题?

网友:
是四通阀 换向不良

网友A:
四通阀可能 有问题

楼主:
师傅,那以后是不是还会出现这个问题啊?主要是刚开始电流小的时候压力倒是不低也能达到十五六个,拔四通线压力也能到一个多,我跟客户说了有可能是四通阀坏了,算是打个预防针,让他有个心理准备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四通阀可能 有问题

好吧,谢谢师傅,就看能用多久了!

网友B:
有可能是四通阀被杂物偶然卡滞,转换下制热模式和制冷模式(或手动对四通阀断电通电)
单向阀有部分堵塞时也会有这种情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可能是四通阀被杂物偶然卡滞,转换下制热模式和制冷模式(或手动对四通阀断电通电)
单向阀有部分堵塞时 ...

嗯嗯,有可能,看看啥时候出问题再说吧

网友:
学习了积累经验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