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投影仪小黑点问题

楼主(2019-12-08):
买了2年的坚果g3,不经常用,一直有长时间不用开机模糊的问题,开机半小时才慢慢恢复正常。这次开机后出现很多小水珠,稳定后变成不消失小黑点。坚果售后说光机坏了修680保一个月 换1680保一年,感觉太不靠谱了,吧里有没有大神可以指条明路。

网友:
既然过保了,自己就可以打开研究一下,看看到底是怎么了

网友:
DLP的机器,换个DMD也要不了680吧,何况不一定是DMD坏了。
最好上照片看下,如果有雪花点,一般是DMD坏了,其他的情况,要看照片才能判断

网友:
色轮看一下,清洗一下

网友:
机器是有问题的,修投影机的多的是,不一定找厂家修呀。

网友:
凸镜问题,像明基的,凸镜居然是环氧树脂做的,用久会老化

楼主:
自己换了dmd 没黑点了但上面不停的闪烁 ,真是好事多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