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液晶调试] 强制开机条件

楼主(2019-12-10):
手头有一块液晶显示器电源板故障,强制开机power与5v相连。此时测得大电容只有300v左右电压,电源管理ic换过,tl431正常,5v,22v待机正常(LG液晶有标注的就这两组电源)。板上高压mos管故障,apm4048D已更换。后测大电容还是300v电压,是pfc没工作还是需要带假负载才会有380v高压。

也怀疑过开关管(BN60C,三脚的,和mos管一样的),没测出什么问题。初修液晶大师们给点建议。

网友:
一般的显示器都没有PFC电路的。

网友:
液晶显示器还真没有看见pfc的,电容就300伏,有pfc跟没有有很大的区别,有pfc的多了一个变压器。

网友:
上图啊…显示器还真没碰上过用PFC的……

楼主:
真是让各位大佬见笑了,没修过液晶。

楼主:
要想知道是否修好,只能装回去测试吗?现在只有单独电源板

网友:
除非你是大屏幕显示器  有PFC电路  小液晶显示器都没有的

网友:
小液晶显示器没有PFC吧

楼主:
LG W1942ST液晶显示器

网友:
这个板子还真没有pfc,既然5v22v待机正常,那就不是电源板的问题,另找原因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