谢谢各位师傅指导

楼主(2019-12-10):
格力3P定频32氟的空调制热20多分钟后就停机
是怎么回事?
开始我去把压力开关短接后,还是一样的,
制热20多分钟后就停机。也不显示E1。最后我又把压
力开关接好。现在还是一样的。工作20多分钟后停机。
(内外都不工作)希望各位高手能帮我。。。谢谢

网友A:
32的把压力开关取消是不是就变成了炸*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达到设置温度啦。

我设置的30度,可是在20度左右就停了,停了之后压机烫的很呀,机子也是才安几个月的新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32的把压力开关取消是不是就变成了炸*弹

这么严重呀,好黑人哟,谢谢师傅指点

楼主:
关键是我在给他修这个问题呀,就是想麻烦下师傅们指点一下这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关键是我在给他修这个问题呀,就是想麻烦下师傅们指点一下这是什么问题

要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,也得告知运行时的压力,停机瞬间的电流变化的等信息啊。

网友:
外内外机散热好不好?系统压力多少?

网友:
空调运行时的各项数据要拿出来才行。

网友:
新机子应该问题不大,是不是电压的问题呀。

网友:
监测压力、电压、电流,多没有测怎么维修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