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电路] 这是LED节能灯的驱动模块,整流过后的电路图

楼主(2019-12-11):
不太懂原理,请哪位高手给说说原理!

网友:
差评,芯片型号也没画出来。整流后的电压也没标出来,是300V?还是12V?5V?

网友:
估计是电容降压半波整流,左边估计接220伏交流。三线园圈元件估计是冷压头。

楼主:
抱歉!希望高手指点一下!

网友:
你这个是不是画反了,

楼主:
整流块是MB6F

楼主:
圆圈是NPN三极管,标9918B

楼主:
2.7欧电阻接B极

楼主:
这是实物图。

网友:
确定没画错,9918哪一级单独接一个电容也不能构成完整电路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