游戏过程电脑自动关机,重新开机后电脑性能大幅下降

楼主(2019-12-11):
昨天晚上玩战争机器5,接了个电话游戏切换回win10桌面

突然电脑自动关机了,再启动开机后费好大劲才进入到桌面

完后就发现哪哪都卡,用鲁大师跑了个分

原先是56w分,现在只有8w分,内存性能仅战胜全国1%

恢复bios不管用,更新bios也不管用

电脑是前两周新装的

配置:
AMD 锐龙r5 3600x
主板华擎b450-itx
1080ti显卡
金士顿ddr4 8x2
电源海盗船sf600
SSD 三星970evo,镁光1t ssd sata ,金士顿 490g ssd sata
乔思伯240 (601)水冷

电源设置也调到性能优先,也不好使

感觉像是电脑过热保护,强行降频,可以使用,就是特别卡顿

网友:
硬盘挂了.....找商家换

网友:
重装系统就好

网友:
十有八九是散热出了问题,关机后摸下cpu风扇位置看热不热,可能需要重新换个风扇。

网友:
试试PE界面性能如何,进不去系统就拆掉硬盘试试,硬盘,CPU,内存条都可能出问题,

网友:
楼上说的靠谱。。。

网友:
游戏对配置要求很高,尤其是CPu,显卡,内存条,如果强玩大型游戏可能导致机孑过热,加强散热试试。

网友:
不会散热风扇不转了吧

网友:
感觉你的CPU,显卡,内存,其中一样有质量问题。。因为是新装的

楼主:
重装系统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