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铃洗衣机XQB60-5828F不漂洗,可以脱水是什么问题

楼主(2019-12-13):
金铃洗衣机XQB60-5828F不漂洗,,进水不停的进,可以脱水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不停进水,有几个方面原因:1导压管漏,2集气嘴堵,3电脑板的水位检测电路异常

网友:
这问题说不大也不大,可能是水闸处等小故障。说大可能是电脑板或水筒等问题。 照你描述真不好猜哪坏,  建议请师傅把把脉修吧。

网友:
没说洗是否正常就当洗涤正常吧,金羚这洗衣机容易误判水位问题,其实就是电脑板问题,注意换原装板子,否则两者会不匹配

网友:
可能是水位传感器的气管接头脱落引起。我有一台金羚的就是这个问题,重新接上再用扎带固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