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XQG70-B12726滚筒洗衣机门锁不解锁

楼主(2019-12-13):
机器原先是蟑螂进去弄坏电脑板故障不通电,发了块新板机器正常工作门锁解不开,后来又发了个新门锁还是不行,以为是电脑板原因又发了块电脑板,试机还是不行,有高手遇到过这种问题吗?

网友A:
你就不会门锁一起更换试一下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就不会门锁一起更换试一下吗?

换了不行哦  新板新门锁   而且新锁上锁的声音都不对震一下在上锁

网友:
震一下再上锁?

网友:
门锁除了带电的部分..还有不带电的另一部分

网友:
震一下,没有搞懂

网友:
说说具体的,本人海尔洗衣机售后维修,可以分析一下

网友:
给你加油,实在不行找师傅吧。

网友:
如果断电几分钟解不开锁,在换门锁吧

网友:
检查门勾或门变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