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康佳] 康佳SP29AS391行幅不满越来越窄

楼主(2019-12-13):
此电视刚开机行幅不满,大概半小时后上半部越来越窄图像折叠。我怀疑偏转问题。想听一听大家的看法,经验。

楼主:
如下图,上次图没上去

网友:
测量+B多少?

网友:
半小时后上半部越来越窄图像折叠-----跟偏转没半毛钱关系

网友:
场折叠是典型的供电不足!
+B电压、场电源等是否变低了?

网友:
电源故障,,,,,

网友:
典型的电压不够,先检查电源。

网友:
大块供电5v,以前碰到过,干扰一下大块供电,试一试

网友:
电源故障。

楼主:
刚开机测场供电为正负16V故障时为正9V负23V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