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师们看看这个毛病咋整?

楼主(2019-12-13):
哥哥们故事是这样的,格力2匹四通阀窜气,开机压力为平衡压力、但没有窜气声、电流小,换阀后定量加氟,效果好、
7天后客户报修,故障依旧了、检查供电正常,线圈阻值正常,反复上电,阀有卡声,就是不换项、停中间了。外机位置不方便拆卸,苦逼了、
用户说昨天开了一夜才这样的,前几天开的时间短没发现问题、
请问你们遇到过吗?有什么方法、
焊接是泡水焊的,没有超温,试机良好、30平的房子、10几分钟就到17度了,没开时9度、

网友:
四通阀质量不好,系统赃(一般出现在跟换过压缩机的机器上),或者缺油

网友(2020-01-25):
系统脏了,四通阀矢卡了。

网友:
有可能压缩机坏了不排气了!不是四通阀坏了 !

网友:
放冷媒焊开高低压 从新检查。

网友:
检查系统是否过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