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组装机翻地上图像只有一半问题

楼主(2019-12-14):
拆机测量各路电压正常,偏转好,但是出现下面这个问题是显像问题吗?

网友A:
重点查AFC电路。

网友:
应该是电路板断裂,造成afc信号异常.查高压包周边电路吧。

网友:
板上印制线路有断了。

网友:
请查行逆程脉冲反馈电路。

网友:
图像没有左移,可以肯定不是行AFC问题!查180v滤波部分,立马好!

网友:
这只能说,这故障不能怪显像管,好好查一下行电路。

网友:
高压包与行管位置有断裂

楼主:
修好了板子断的地方接好慢慢用放大镜查ABL这一路查去发现有个地方断了测量用针测量好,没有镜子看拿了镜子看了下问题就查到了。谢谢各位的指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重点查AFC电路。

彩电是没有AFC电路的,AFC电路是液晶电视电源上才有。

独山飞驰 -2 山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