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滚筒洗衣机的主板上的元件是什么?

楼主(2019-12-14):
滚筒洗衣机主板上面的

网友:
就是个L

网友A:
色环电感,10欧姆的阻值,就是个线圈

网友:
RP1垫敢元件

网友:
应该是电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色环电感,10欧姆的阻值,就是个线圈

要怎么选购,买多少UH的

网友:
色环怎样读取,在网上查询,照图片上的色环购买

网友:
哈哈,楼上都是大神,,

网友:
拿5平方的线接

网友:
保险电阻,信不信由你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