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磁炉] 进口虎牌电磁煲炸管通病(谁说进口电器不会坏)

楼主(2019-12-14):
100V纯进口虎牌电磁煲,此机故障是不通电,拆机检查,功率管击穿,保险击穿…测各基本电压正常,直接装上H20R1203和保险…
通电启动,瞬间启动电流正常,取出内锅去装水准备试机…结果放锅进去一瞬间这听到啪的一声,还没开始呢?闹哪般呢??
拆机一看,保险挂了,功率管也挂了,难道管子不匹配?不可能啊,以前都是这么用的……
想了想,刚才放锅时是用右手动了盖子…瞬间明白了……
拿掉内锅,打开灯泡保护,用手去拔拉扁排线,果然,灯泡一时很亮一时很暗,这就是传说中的抬锅炸鸡……
拆开上盖,研究一下排线,果然,似断非断的很多根,想用软线去代换,但看了下有17根,一大梱,想想还是算了吧……昨办,网上看了下,好像能买到……但要时间等…
想想,大神都能焊屏排线,俺这还能搞不定??于是直接开干,先把它剪断,两端分别刮出2mm金手指,拿出T12特尖烙铁,轻轻松松上锡完成,请看效果图,请允许本人自恋一下………
拿出粘LED的双面胶,把排线直接粘贴住外壳上,再打上黑胶…待固化……
完工…
这种故障是进口虎牌电磁煲用这种排线所产生的通病…已碰多类…特告之……
哪个谁谁谁……说进口电器不会坏的欢迎再来喷……

网友:
这个技术够牛的,就是不知道温度高了反面的双面胶会不会掉

网友:
故障在经常弯折的地方,还是换比较稳妥吧,这样可以用,但是经常折还是会断的。

网友:
换掉为上

网友:
这排线用刀口为什么用特尖

网友:
遇到过几例  都是焊接的没有返修  但是没遇到炸鸡的